USB3.0

楼主(2015-07-27):
请问USB3.0采用哪种逻辑电平?LVDS之前有看到最高支持速率是3.125Gbps,usb3.0最高是5Gbps,难道要采用CML??

网友:
十有八九是CML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L的

中间的数字是阻抗么?能否提供一下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数字是阻抗么?能否提供一下文档。

USB的阻抗是90OHM,那个数字是管脚号。

网友B:
USB 3.0、SATA 及 PCIe 皆是使用低壓差分訊號(LVDS)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3.0、SATA 及 PCIe 皆是使用低壓差分訊號(LVDS)技術!

版主,LVDS能跑5Gbps么?CML倒是最多跑10Gs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3.0、SATA 及 PCIe 皆是使用低壓差分訊號(LVDS)技術!

求赐相关狗粮啊

网友B:
Graphic Voltage Swings by Logic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aphic Voltage Swings by Logic Level

版主,速率OK否?用LVDS跑5Gsps

网友B:
雪特!CML 也算是 LVDS 的一種。

网友B:
High-Speed Interface Technologies Overview

來本葵花寶典好了!

好書推薦,反對的人全家……就是你家。

功力太深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特!CML 也算是 LVDS 的一種。

版主,恕我愚钝,这上面不是显示LVDS最高3.125Gsps么?怎么跑5Gsps 的USB3.0?
CML也是LVDS的一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恕我愚钝,这上面不是显示LVDS最高3.125Gsps么?怎么跑5Gsps 的USB3.0?
CML也是LVDS的一种?
...

cml 到1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l 到10G

CML到10G,LVDS不是3.125G么,还能传输USB3.0??

网友B:
如果照 9 樓那張圖來看,只有 LVDS 的 Voltage Swing 是 400mV,其它的都是 800mV。

根據 USB 3.0 的規範,Differential p-p Tx Voltage Swing V TX-DIFF-PP = 800mV ~ 1.2V,以這項規格來看是較像 CML。

但踢哀(TI)也都說了,CML 也算是 LVDS 的一種,所以這點重要嗎?

問題是你想做什麼樣的應用?如果是要延長 USB 3.0 的傳輸距離,也有 USB 3.0 Re-driver 這種東西可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你想干嘛?延长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CML到10G,LVDS不是3.125G么,还能传输USB3.0??

USB 3.0协议是工作在CML 结构的。参考:
USB3.0中五分频电路设计

http://www.21ic.com/app/eda/201202/105540_3.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你想干嘛?延长走线?

其实想搞清楚USB3.0的逻辑电平,是因为在应用中有遇到和其他电平的对接问题,比如CML和LVDS对接是和LVDS和LVDS对接是不同的。
在PCB 上都是差分线,有啥可想的。关键是和其他信号的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 9 樓那張圖來看,只有 LVDS 的 Voltage Swing 是 400mV,其它的都是 800mV。

根據 USB 3.0 的規 ...

USB3.0的信号和其他信号,例如LVDS的时候,是要考虑不同的端接方式,所以才问这个问题,也是想弄明白
是以什么逻辑电平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 9 樓那張圖來看,只有 LVDS 的 Voltage Swing 是 400mV,其它的都是 800mV。

根據 USB 3.0 的規 ...

USB3.0多长的距离需要用到附件的驱动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0多长的距离需要用到附件的驱动器啊?

你…你…你…踢哀(TI)的芯片資料連看都沒看!

网友(点评):
有狗奴才就要是好好利用,不要浪費了上天的恩典。 ^_^

网友(2016-12-23):
各种差分都晕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igh-Speed Interface Technologies Overview

來本葵花寶典好了!

各种差分都晕了,怎样才能判断哪些能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差分都晕了,怎样才能判断哪些能互联?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王剑宇编著],第3章有讲,你去下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王剑宇编著],第3章有讲,你去下载看看。

谢谢,USB3.0是CM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