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L接LVDS

楼主(2015-07-27):
请问有高手做过CML接LVDS么,实战搞通过的那种,可否提供电路参考。

网友:
这个Ti的有参考电路。

网友A:
不过你是CML接到LVDS上还是LVDS接到CML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是CML接到LVDS上还是LVDS接到CML上面去?

CML接到LVDS,有运用过资料中的电路么?

网友:
我没用过这个,用过别的信号转CML的,放心的用的,官方文档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图示方案可行! 鉴定完毕!

网友:
踢哀(TI)LVDS/M-LVDS/ECL/CML Buffer Selection Guide

自己選單中勾一勾,不過只到 400Mbps!

http://www.ti.com/lsds/ti/interf ... &p996=LVDS&p976=400

网友:
踢哀(TI)LVDS/M-LVDS/ECL/CML Buffer Selection Guide

自己選單中勾一勾,不過只到 400Mbps!

http://www.ti.com/lsds/ti/interf ... &p996=LVDS&p976=400

这个链接来得够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踢哀(TI)LVDS/M-LVDS/ECL/CML Buffer Selection Guide

自己選單中勾一勾,不過只到 400Mbps!

400Mbps不够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0Mbps不够哇。。

不够后面还有很多啊,最大可选的3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够后面还有很多啊,最大可选的3125

其实这是用BUFFER,我是想要实际一些电路的。网上的TI的5K实测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