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在导gerber中

楼主(2015-07-27):
请教一下,candence在导gerber中,pastermask的TOP和BOT层中都没有BOARD GEOMETRY/Pastermask这一项可选,我画的是双面板

楼主:
是不是需要再这里加pastermask_TOP 和pastermask_BOT这两层?

楼主:
是这张图片,上面那张发错了

网友:
本来就没有啊,锡膏只有在pin 和 pkg这两个class里面有,没有就不加呗,没有你还非要加个层,添加到GERBER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层,加上去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可以自己加的

网友:
    本来就没有.......请参考4楼解释,,然后理解下各个层面的意义.

网友:
    如果你是走线过大电流,想开绿油窗的话,开到soldmask层上。别开到pastemask上。

楼主:
    了解了,感谢感谢,刚学习,好多不懂的!

网友:
    Stack-Up/Non-Conductor/Pin/Pastemask_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