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裂器件的疑问

楼主(2015-07-27):
74HCT14D是一个非门器件。我想把它分为几个部分来画,但是关于电源和地的部分怎么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生成网表的时候报的错。。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V" of Package MM74HCT00M_ , D5C: CLK- ...

Pin number missing,貌似你没有手动给分裂器件的电源引脚指定引脚号。
你比如我画一个双运放的器件,我会把A,B两个子模块里面的电源引脚都指定成4和8。反正目前我操作的时候,不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每个分裂器件都放了电源和地,结果就出了这个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V" of Package MM74H ...

10楼正解

网友:
出现你说的问题,是因为你有的part里面给电源和地编号了,有的part里面又没有,这是不允许的,方法两种:
1,建立封装时候建立HOM属性part type的(就是各个part完全一样的),那每个part里面都有14-VCC和7-GND,全部都是POWER属性,而且编号都要有,不能省略,都是7和14,保存即可。
2,建立封装时候建立HET属性part type的(就是各个part不一样的),这样你每个part都可以画成不一样的,第一个part里面有VCC,GND,其他所有的都可以不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电源地一放上去,其它分裂器件上这两个脚也就一样了,你不放心的话可以把这两个脚在其它分裂器件 ...

我就是每个分裂器件都放了电源和地,结果就出了这个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V" of Package MM74HCT00M_ , D5C: CLK-GEN, CLK-GEN (0.00, 0.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是不是我管脚属性没有设置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都放上电源引脚,也没有报错啊?不过原理图都不做ERC的。
直接生成网表。

我就是生成网表的时候报的错。。Pin number missing from Pin "+5V" of Package MM74HCT00M_ , D5C: CLK-GEN, CLK-GEN (0.00, 0.00). All pins should be numbered.
显示的是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我直接都放上电源引脚,也没有报错啊?不过原理图都不做ERC的。
直接生成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全部都放引脚吗

建议其他不放,不然老报错很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全部都放引脚吗

你把这个电源地一放上去,其它分裂器件上这两个脚也就一样了,你不放心的话可以把这两个脚在其它分裂器件上也去加一次,加和这个一样的,只是它会报东西,你不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1个放引脚,其他就画两根线,不放引脚

可以做到全部都放引脚吗

网友C:
只有1个放引脚,其他就画两根线,不放引脚

楼主:
我本来是像画成图一中的样子的,但是上下设定的电源和地的脚设置为了prower属性,不设置PROWER属性又出现管脚名重复的问题,结果出网表的时候报错了。可以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