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ginger中怎样把隐藏的字符串显示出来

楼主(2015-07-27):
我使用AD13.3,当3D效果是就会看到板子外面有多余的丝印字符串,可是2D的时候就看不到,我想把多余的丝印层字符串删除,怎么删

第一张就是3D效果,有多余的丝印,输出gerber文件中也有板子外面多余的丝印;第二张图片就是2D时看到的,找不到多余的丝印在哪里,着急,请大神帮忙,谢谢了

网友A:
Ctrl+D后按下F键点O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D后按下F键点OK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还是不能显示出来,你能看到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D后按下F键点OK就可以了!

我的多余的丝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弄上去的,它们都是在KEEPOUTLAYER外面的,是不是就不影响板子的制作了??

网友A:
流程先学一遍吧!不要的可以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程先学一遍吧!不要的可以删掉!

就是在顶层丝印层,因为输出GERBER文件就是在这一层,可是在PCB文件中就是不能显示出来,怎么办,影响板子制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还是不能显示出来,你能看到图吗?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看看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2D图片没有截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图片没有截到吧!

已经到底了,不能在缩小了,最小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到底了,不能在缩小了,最小都看不到

那就是元件移到板框外面了!快捷键SO框选整个板子,这时板外的元件就被选中了,再移到视图内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到底了,不能在缩小了,最小都看不到

那就是元件移到视图外面了!快捷键SO框选整个板子,这时板外的元件就被选中了,再移到视图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元件移到视图外面了!快捷键SO框选整个板子,这时板外的元件就被选中了,再移到视图内就可以了!

谢谢了,就是在视图外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就是在视图外面,非常感谢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元件移到视图外面了!快捷键SO框选整个板子,这时板外的元件就被选中了,再移到视图内就可以了!

大侠我想继续追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还请反馈!
因为我也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我当时是元件移到视图外面了,这种问题也要这么解决吗?
还有你们上面所述问题我没有试过,你说”快捷键SO框选整个板子,这时板外的元件就被选中了,再移到视图内就可以了!",这时选中的是所有的丝印还是只选中了板外的东西啊,如果选了班上所有的内容,移动了怎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