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1断路,风枪加热后能恢复一段时间

楼主(2015-07-27):
各位大神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第一次上电就发现二极管1N4001断路,大概有1%的不良。加热下后能正常工作几天。原理图上看不存在过流或者过压,难道是料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好的跟有问题的对调一下,再看结果。

网友A:
有可能是物料的问题

网友B:
不一定属于物料问题,每种电子料的参数都会有一定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物料的问题

嗯,因为现在板子都上电测试过了,所以不好确定是上电对二极管造成了损坏,还是物料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属于物料问题,每种电子料的参数都会有一定的范围

从电路上看好像不存在过压或者过流击穿的问题,ACC是12V输入的,三极管的峰值电流也才200mA...想不通

网友C:
虚焊导致断路了?风枪吹下正好融锡了

网友D:
观察其他板子是否有相同的情况,或者虚焊,或者来料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导致断路了?风枪吹下正好融锡了

不是虚焊问题,二极管拆下来量也是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其他板子是否有相同的情况,或者虚焊,或者来料不良。

确定不是虚焊问题,产品经理说二极管这种常规料不会出问题。。让找电路的原因。。。

网友:
板子上就用了一颗4001?

网友:
ACC检测电路
“不是虚焊问题,二极管拆下来量也是不通的”。
你这句话属实不?属实的话,通过你这句话,可以推断是物料的问题。
1、确认下,二极管的管脚是否已经氧化发黑。如果确实是氧化发黑了,那么,二极管焊接肯定会出现虚焊,有些虚焊眼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2、二极管的卖相如何,是否是翻新件?山寨件?

进一步的判断,加大抽样率,如果不合格率过高,建议换掉。隐患太大了,即使当前能用,保不齐今后产品因此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C检测电路。
“不是虚焊问题,二极管拆下来量也是不通的”。
你这句话属实不?属实的话,通过你这 ...

二级管拆下来量确定会不通,现在最新反馈回来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问题。公司物料购买途径都挺正规的,而且是这种常规料,物料问题的可能性真的大吗?电路上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来...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级管拆下来量确定会不通,现在最新反馈回来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问题。公司物料购买途径都挺正规的, ...

正常的二极管管脚是银色的,时间久了,会氧化,严重的变成黑色。如果是管脚氧化引起的虚焊,这个是比较被催的。
建议换一家的物料试试,电路分析不出来问题,只能从物料上考虑了。
总觉着物料不靠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二极管管脚是银色的,时间久了,会氧化,严重的变成黑色。如果是管脚氧化引起的虚焊,这个是比较被 ...

今天又看了下,发现烙铁加热下就能导通,一冷却就不导通了。。。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下,发现烙铁加热下就能导通,一冷却就不导通了
物料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发现烙铁加热下就能导通,一冷却就不导通了。。。

果断换物料,没得商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电路上看好像不存在过压或者过流击穿的问题,ACC是12V输入的,三极管的峰值电流也才200mA...想不通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问题吧,电路中的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当POWER_ON给高电瓶或者加电的时候,三极管和1N4001就组成一个回路了,理论上电流是无穷大的,所以要么1N4001坏,要么三极管坏。

楼主(2015-08-27):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问题吧,电路中的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当POWER_ON给高电瓶或者加电的时候,三极管和1N40 ...

POWER_ON是向外给一个状态信息的,外部不会去拉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