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为什么schemetic 中的导线和参数显示不出来,以及相关参数信息也没有显示

楼主(2015-07-27):
为什么schemetic 中的导线和参数显示不出来,以及相关参数信息也没有显示。求各位大神指示。我知道有个对话框已经勾了,但是还是没有

网友:
显示设置为默认设置,或者新建一个文件

楼主:
thanks anyway。但是可能是别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