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关于导入不了.clp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7-27):
1金币
导入outline的时候,用导入的dxf文件做了一个.clp文件的剪切档,可是在pcb的图中准备导入的时候找不到该.clp文件(.clp文件和.brd文件在同一目录下),望赐教!!

网友A:
你动了配置信息,user preference-path-config-clip path 添加个路径为“.”即可

t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动了配置信息,user preference-path-config-clip path 添加个路径为“.”即可

请问这个路径应该是什么路径呢?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
“.”是指当前文件所在路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