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别人打包过来的cadence 仿真原理图,为什么不能仿真了,是因为

楼主(2015-07-27):
同事之前做过一个模拟电路的仿真,想学习,借鉴一下,打包过来后发现仿真不了,也加载不了新的模型,是因为器件的模型位置变了吗?

网友:
查看下器件模型是否你同事自己定义的,是的话,需要一起靠过来~

网友:
把库加上就行了。

网友(2016-04-25):
我正也需要,楼主能不能也分享一下给我呢,源文件包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 谢谢

网友:
新建一个仿真!设置仿真参数。拷贝过来文件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