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估算芯片的功耗

楼主(2015-07-27):
如何估算 MUC ,DDR ,WIFI芯片等IC类芯片的功耗?根据什么推算,输入电压,还是端口驱动电流,求教

网友:
    应该测输入的电流

网友:
    输入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办法一:看手册,手册上有了 那就好办了。
    办法二:看参考设计  参考设计上肯定会对该芯片或者该模块有供电,根据他供电芯片的最大电流可以推测出其芯片或者模块的电流情况。
    办法三:此方法只能对芯片而言,根据芯片设计原理,每一个芯片的pin都是bonding线连接的,一般的一个电源pin最大电流也就是50mA,之后根据芯片该种电源pin的数量乘以50mA,可以估算出一个该芯片的最大电流大小。该办法仅用于估算一下。

网友:
    大的主芯片一般都有功率计算工具,像赛灵思的FPGA有XPOWER,DDR2一般官网也有功率计算工具,至于其他的IC就要看数据手册来了,如果没有直接写明的就要参考其中的最大额定值、输入输出参数,复杂点的还要参考各项应用图表,考虑温升,降额等因素,如果只是估算,个人觉得重点关注IC的DC特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