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5如何建立DIE晶片的封装邦定图

楼主(2015-07-27):
哪位大神知道在pads9.5上如何建立DIE晶片的封装(邦定图)么?求指导在网上搜到的都是PADS2007版一些做DIE封装的介绍,9.5上没有那个菜单,
我在9.5上打开F1帮助文档的介绍,也是找不到菜单。莫不是9.X的版本已经去掉了这个功能?

楼主:
已经找到!不劳各位费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不劳各位费心了

这个功能不好用,帮定IC一般都很简单,所以直接手工做还快些,
只要邦定线不小于30度就可(我记得好像还可以小点,你问问工厂就知道了),最好做成圆形的形状,便于封胶。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不劳各位费心了

多谢大神回复,此问题已经解决,和加工厂沟通后直接画2D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