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此电路有无问题,仿真提示不收敛,不知道原因在哪?急~

楼主(2015-07-27):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有无问题,Pspice仿真老是提醒无法收敛,个人检查过电路很多遍,看不出什么问题了,还请大家帮忙看下,指出问题所在,小弟感激不尽!!!!!!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没人吗?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路原理图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话,一般是激励源加载的不合适,造成不收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路原理图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话,一般是激励源加载的不合适,造成不收敛的

谢谢,的确是激励源的问题,Vac激励源在Pspice中只用于频域分析,在时域分析中,一般用Vsin。不过还是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