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net的via和pin之间为什么要保持一定距离

楼主(2015-07-28):
    如题,同一个net的via和pin为什么要保持一定距离,这是板厂的制成问题?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跟板厂没关系..主要是焊接吧,尤其是阻焊开窗的via

网友:
    类似于过孔上焊盘,容易造成焊接问题

网友:
    没有距离也是可以的,就看你的工艺是否达的到,现在via in pad的也有很多公司在做

网友:
    通常过孔都是要覆盖阻焊油的,如果离pad太近,可能pad上会上阻焊油

网友:
    如果过孔上 SMD 焊盘,印刷在其上的焊膏可能会顺着过孔流失,造成焊接质量下降。

网友:
    视公司规定。最好不要放在焊盘上,可能会造成焊接不良,但处理得当焊盘上放过孔的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