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何謂 w/o GPS?

楼主(2015-07-28):
在MTK 8321   上有个 GPS_DPX_RFOUT 脚,AO类型, Default is NC (option for w/o GPS eLNA solution) ,    请问是做什么用的,  它还有个GPS输入,但原理图上是接在一起的

黃金狗大是「連法克」的愛用者,這種問題請教他一定知道!^_^

网友:
是 without GPS eLNA Solution,不是 without GPS 啦!

沒有外掛 LNA 的 GPS 鎖嚕蟳!

网友:
老實說,我總覺得這洋文兒有點不太通順,是不是該寫成︰

option for GPS solution withou eLNA

應該都是像我們這種菜英文工程師寫的技術手冊!

所以樓主應該也是無罪的!

狗王要證明菜英文的心真是堅定啊!!! option for GPS solution without eLNA
在2000年"四不一沒有"最高原則指導下回答。 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不要問我、沒有答案。 Orz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場。

楼主:
多谢狗板板! 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