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端接电阻有必要放在DDR的高位吗?

楼主(2015-07-28):
我有一个板子,5片DDr3,fly—by拓扑,端接电阻有必要放在数据的高位DDR3芯片的位置上吗

网友:
如果是DDR3的数据,没有必要放端接电阻了,其有伟大ODT,谢谢

网友A:
不是放在高低位DDR3,而是看哪个颗粒处于拓扑的末端,加入从左到右是U1,U2,U3,U4,U5,而你的地址线从控制器出来后是从左到右的,那就放在U5,如果是从右到左的那就放在U1,拓扑末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放在高低位DDR3,而是看哪个颗粒处于拓扑的末端,加入从左到右是U1,U2,U3,U4,U5,而你的地址线从控制器 ...

是的 可以看看什么叫fly-by结构就知道了 就是放在走线的末端。上拉电阻到VTT。

网友:
说的是数据,数据不都是点对点的吗

同样的疑问,既然是DATA BUS,有大ODT就可以了吧?

网友:
多看看数据手册,原理是不变的,变的是阻抗跟数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