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敷铜问题?

楼主(2015-07-28):
为什么我在内电层敷动态铜,但是遇到孔还是没有挖空?还有就是我是负片敷铜,为什么过孔不是flash焊盘?

网友A:
用负片,确定你的焊盘做了thermalpad和antipad,然后确定你的层叠里面设置使用的是NEGTIVE,再次确定你的dsn option里面勾选了显示thermal pad的选项,就可以看到连接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负片,确定你的焊盘做了thermalpad和antipad,然后确定你的层叠里面设置使用的是NEGTIVE,再次确定你的ds ...

选中thermalpad后有孔了。我封装里面是有flash焊盘的,但是负片还是看不到flash焊盘?

网友:
    连接的才会显示焊盘,不连接会隔离

楼主:
    好的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