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长期的处于复位状态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7-29):
    求教各位:
   芯片长期的处于复位状态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影响就是不工作,

网友:
    芯片罢工了

网友:
    就是芯片不起来啊? 你还指望芯片损坏了?

网友:
    你意思要长期关机么,怕受潮?

网友:
    你每天晚上起床,睡觉就是复位。

网友:
    哈哈,那芯片就一直睡觉了,坏不了

网友:
    高手啊,领悟能力这么高

网友A:
    拉高让它工作啊,不能光给油不打火发动吧

网友:
    一直复位卡住了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没事的,就是反复复位而已

网友:
    一直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高让它工作啊,不能光给油不打火发动吧

    就是会有这种给油不发动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耗油量是个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