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 ESD

楼主(2015-07-29):
大家在使用USB2.0的使用都加了ESD么?好像见过很多都没有加,是否USB2.0对ESD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ESD不加一般都是成本考虑把!!!外部接口正常情况都应该加ESD防护。

网友:
    能加就加把

网友A:
    我做的产品 我都加了 别人做的就不知道了 开车也总有醉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产品 我都加了 别人做的就不知道了 开车也总有醉驾的!

开车也总有醉驾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网友B:
    我们的笔记本设计,所有外接接口都加了ESD diode

网友C:
    USB的电源和信号线都会加保护。如成本考量,你事先要预留位置。防止ESD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的电源和信号线都会加保护。如成本考量,你事先要预留位置。防止ESD不过。

    可能是由于 并非产品,只是普通的DEMO板,所以没有加。。

网友D:
    其实有时真的感觉不到ESD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时真的感觉不到ESD的好处。

    对于消费类电子无所谓了,最坏的结果是,返修率高。
    但是,对于有ESD要求的产品,工控,医疗器械,汽车(不接触车载相关的产品,不知道其外围:如行车记录仪。这些要求不)等,这是强制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笔记本设计,所有外接接口都加了ESD diode

    请问下笔记本的静电要求是怎样的?接触空气各多少?

网友:
    手机DP&DM&ID&Vbus都是要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笔记本的静电要求是怎样的?接触空气各多少?

空气4kv,接触2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