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loss tangent 设置

楼主(2015-07-29):
在sigrity软件中可以不指定介质材料而直接输入介质层的介电常数和损耗角
在这里应该输入多少频率下的介电常数和损耗角? (我在help文档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找PCB制版厂商询问最精确的数据。

网友A:
个人建议,能全频段设置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就设置信号最高频率对应的参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能全频段设置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就设置信号最高频率对应的参数咯

按照目前的产品,有没有一些经验值?

网友:
    说的就是项目实践经验

网友:
    可以啊,制定介质,那么其介电常数和损耗角就不用设置了,因为在介质文件中挑用了设置的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