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2——如何让PCB敷铜与焊盘直接相连

楼主(2015-07-29):
图片说明:下图是我的PCB的一部分——两排插座,中间圆圈为通孔(在本论坛热心高手的指教下已经学会如何绘制),四周小正方形为焊盘(multilayer)。
我的目的:是将途中8个焊盘通过敷铜连接起来,以通过比较大的电流。
我的问题:使用了Place Polygon Plane,发现通孔的部分如我所愿没有敷铜,但是8个焊盘并没有连接到敷铜上。
我的软件:AD13
试过很多方法,包括手动Fill,但仍然不能解决。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积分不多,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设置

多谢!我先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焊盘和敷铜仍然没有连接起来
见下图:

楼主:
我需要的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这样的效果:

规则里面,焊盘于铜的连接方式 改一下

网友B:
铺铜的时候网络没有选择正确,所以就没有连在一起啊。
补充一下楼上说的,在规则里面有个PLANE

网友C:
去更改下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铜的时候网络没有选择正确,所以就没有连在一起啊。
补充一下楼上说的,在规则里面有个PLANE

的确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更改下规则

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