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得到hspice仿真所需要的文件?

楼主(2015-07-29):
好像Pspice可以,但是网上说他们的语法不太一样,是这样吗?请大神指教!5 m, n* H2 j; K: z

网友:
找供应商要

网友:
先问供应商索要模型,对简单的模型可以手动编写sp档,而复杂的模型厂商一般会提供demo test,参考下也可以用;Hspice语法参见该软件提供的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