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

楼主(2015-07-30):
用TPS61085做的升压电路,不知道为什么,电路发出微小的刺耳响声,典型原理图中,R6为51K,我现在用的47K,C14为1.1nF电容,我现在用的是1nF,求大神回答!!!!!跪求!

又來了!>_<|||

网友A:
电感下面表层有那么多铜皮是干嘛的~~~这个不太好。换下其他电感值试试

网友B:
参数给一下,输入输出电压
另外,加大电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下面表层有那么多铜皮是干嘛的~~~这个不太好。换下其他电感值试试

这个算不算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不算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呀

个人认为是算的,因为该电路的电感在不停的做充电放电的过程。那么电感下面就要避免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给一下,输入输出电压
另外,加大电感看看。

输入是电脑的USB输入,5V的,然后给一个单节锂电池充电(充电用的BQ24040,此处不详解),然后在不接USB的时候,用锂电池供电,需要升压的5V给后面的负载,但是这里的升压部分有些微小的响声,不知道是否正常??

楼主:
大神,别光看热闹,指点指点小弟吧

网友(点评):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13&highlight=%E2%81%CB%E1%E4%5E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是电脑的USB输入,5V的,然后给一个单节锂电池充电(充电用的BQ24040,此处不详解),然后在不接USB ...

1 确认不接负载是否叫?
2 电感叫还是陶瓷电容叫,虽然我没有见过陶瓷电容叫,但是别人见过。
3 有没有自激?

网友:
你把输出陶瓷电容拆掉试试,

网友:
狗版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