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钻孔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空心的是我的,实心的是别人的,拿去制板别人说我的是有问题的,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出RS-274X格式的gerber时,每一个负片层可勾选如下选项:

网友:
    你那个文件是在artwork里出的还是在ncdrill里出的?

楼主:
    这我都选了的,所以我就凌乱了

楼主:
    artwork里出的

楼主:
    我在PCB里面看发现钻孔上有一白色线圈,是由于这个导致的吗?

网友:
    每一层的参数要单独设置,不是只设一个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work里出的

就知道...在ncdrill里出.manufactur-----nc---ncdrill..然后16.6需要点上drill head那个勾,第四个..然后选好精确度....

楼主:
    但是ncdrill里又出不来gerber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ncdrill里又出不来gerber文件

你找个出gerber的教程吧....
根本不会玩呢..

楼主:
    哈哈,第一次画板子

楼主:
    我ncdrill里出来的孔这么小

楼主:
    是这里的设置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出gerber的教程吧....
    根本不会玩呢..

    我ncdrill里出来的孔这么小,是这里的设置问题吗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ncdrill和artwork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至于显示,你也能从论坛里找到答案,* S: }0 i2 Y/ F- I
    先找写资料看明白,然后再跟论坛里搜索一圈,基本你也就会了..

网友:
    ncdrill和artwork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至于显示,你也能从论坛里找到答案,
先找写资料看明白,然后再跟论坛里搜索一圈,基本你也就会了..

网友:
    artwork里面如何出钻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