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6如何直接降到16.2?

楼主(2015-07-30):
请教16.6如何直接降到16.2?

网友A:
1.在V16.6裡面,執行
   File->Export->Downrev Design
  在選擇Save design to 16.3 之後 Save

2.在開啟V16.3 並讀取剛剛save 16.3的檔案,之後再執行
    File->Export->Save design to 16.2...
    選擇 Save Design to 1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V16.6裡面,執行
   File->Export->Downrev Design
  在選擇Save design to 16.3 之後 Save

如果没有安装16.3有办法吗?或者转到16.2以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