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用logic做原理图编辑网络名的快捷方式

楼主(2015-07-30):
各位,小弟最近有一个项目是要做一个接口板,虽然原理上不难,但是连接器2000+个管脚需要一个一个的编辑网络名称,网络名称都是连续的序号,例如input_01, input_02……。请问有没有什么快捷一点的办法,例如导入个什么网表类的东西就可以自动加上网络名了,这样我可以用excel直接作出一个文件。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但是这个不是只能改管脚的名称和编号吗,我想编辑的是原理图里面的网络名,而不是封装显示的名称

网友A:
    这样的需求很少人要吧?我想我倒是可以做,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需求很少人要吧?我想我倒是可以做,要编程

好复杂的样子,算了,我就用总线把能简化的简化,不能简化的就输入吧,谢了

网友:
    把管脚名称在excel里先写好,直接复制粘贴就好了

网友B:
    可以利用手工编辑ECO文档的方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手工编辑ECO文档的方法实现

感谢版主回复,能否麻烦您更具体的说明一下,是否要在layout的ECO模式下先输出ECO文档?我只用过ECO对比,不知道更改ECO文档后如何对设计生效。或者可否麻烦您给个参考文档类的东西,我仔细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编程可以很快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可以很快搞定

    这次已经改的差不多了,不过以备不时之需,能否请您大概说明一下操作过程,您指的编程是写脚本吗?这个领域真心不熟,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您要是有空能否发来一点参考资料或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