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5打开PCB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5-07-30):
    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下图

提示为:Warning: This job must be upgraded before Expedition will open on it. Open the job in the schematic editor to upgrade it.

谢谢!

网友A:
    “Open the job in the schematic editor to upgrade it.”这就是解决方案啊

网友B:
    你电脑上有2007.7版本吗?如果有先用2007.7打开,再用7.9.5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 the job in the schematic editor to upgrade it.”这就是解决方案啊

    它的原理图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弄?请教仔细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上有2007.7版本吗?如果有先用2007.7打开,再用7.9.5打开。。

谢谢但是没有装旧版本的了

网友:
    用的版本更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5-11-05):
    是不是低階無法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