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出分四路,怎么做短路保护?

楼主(2015-07-30):
各位,我想请教一下,12V输出分四路,怎么做短路保护?
要求:1、每一路短路之后能保护不烧器件
2、保护时不影响其他3路的供电
3、保护电路反应速度要大于前端12V生成器件的保护响应时间,也就是不能前端先保护
4、短路解除之后能恢复供电正常
望有心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每一路加负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路加负载开关

这样做成本太高了,而且限流开关容易烧,占的面积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成本太高了,而且限流开关容易烧,占的面积也大

你这样的想法,就应该让四路输出相互独立。版主的提议我认为很合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USB电源的过流保护。

网友B:
电源跟地之间加TVS管

网友C:
各个支路之间加可恢复FU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支路之间加可恢复FUSE~

可恢复保险丝反应慢,前端会先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跟地之间加TVS管

这个貌似不是OCP保护措施吧。
加TVS一般用于输入的OVP保护。

网友D:
MOS管+比较器+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比较器+采样电阻。

我也有这样的设想,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搭这个电路,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D:
PMOS+LM339+采样电阻(毫欧级)。电阻电容若干。
PMOS作为开关,采样电阻采回来的电压与比较器的基准作比较,比较器的输出来控制PMOS的关闭。
最好弄一个基准(例如:TL431)给4路比较器做基准,调整采样电阻,进而调整限流值。如果不要基准,直接用12V分压做基准,也可以,就是精度差,并且受总负载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PMOS+LM339+采样电阻(毫欧级)。电阻电容若干。
PMOS作为开关,采样电阻采回来的电压与比较器的基准作比 ...

加入反馈就O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入反馈就OK了吧

多谢,不过还是不大懂,我太愚笨,有个示例就好了

网友D:
晚上回家给你弄个示意图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恢复保险丝反应慢,前端会先保护

可以选那种快恢复的FUSE,保护时间在ms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那种快恢复的FUSE,保护时间在ms级的~

求推荐具体型号。你不要告诉我100mS也算mS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那种快恢复的FUSE,保护时间在ms级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上回家给你弄个示意图吧。

OK,非常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可以查到的吧~在10ms内的快恢复fu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推荐具体型号。你不要告诉我100mS也算mS级别。

100ms那也不至于,10个ms的应该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