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静电标准

楼主(2015-07-30):
小弟第一次接触笔记本设计,发现静电这块过不了,整机接触放电没问题12KV,但是接触放电只能到6KV,不太了解笔记本的静电标准是怎样的,有大侠知道的告知一下??!!由于笔记本背壳现有的材质是塑料的,没有电镀,所以模拟了下贴铜箔到背壳上,并将接口的金属地连接到铜箔上,效果也不佳!

接口的信号线上预留了ESD器件,电源没有,信号线上的ESD加上效果不咋地,应该电源上应该贴个ESD会好一点,现在面临改版的话,我是想在各个接口的金属壳到主板地之间串一个0欧姆电阻,我看到很多接口是这样设计的,不知道用来放esd有没有效果?

各位大侠有好的建议,帮忙提供下,感激不尽!

打什麼地方不會過?這點很重要,講了一大堆都沒講到重點,要詳述測試條件及狀況啦!>_<

网友:
首先还是要楼主自己去分析下,静电输入在哪个位置,根据自己的实验找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
    建议看一本书了解一下,否则没有理论指导,分析起来很难,《电磁兼容(EMC)技术》,作者杨继深,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友:
    不知道你是如何设计的,但我想问一下,接口那里有没有做静电释放的尖端放电处理?

网友:
    笔记本,好厉害。先膜拜一个~!
话说,想处理好这个问题,结构是重头戏。
板子上的防护,就算天下一大抄,也都会考虑到ESD的防护,那么为啥加了防护了,还扛不住呢?
那么问题来了,ESD的能量要泄放,你的泄放途径在哪儿?
    ESD的能量没地儿泄放,或者泄放路径阻塞,多余的能量就乱跑了。
    按照新规,我们产品过ESD要16.5KV。

    笔记本不厉害好吗~~~原理图都没啥看头了,百年不变的系统架构~~~感觉还是结构和EMC方面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