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分析LAN的噪声系数

楼主(2015-07-31):
已将搭建了一个LAN模块,想分析该LAN的噪声系数。使用.AC + .NOISE,仅仅可以得到onoise和inoise,跪求高人指点这两个参数和NF的关系。

网友A:
把netlist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鲨鱼版主亲自动刀,赶快这是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etlist文件发上来看看

这边我用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来演示.网表文件:
    *File: OPAC.SP*

    .OPTION POST nomod

    m1 10 2 6 7 mp w=40u l=2u
    m2 4 3 6 7 mp w=40u l=2u
    m3 9 10 10 9 mn w=3u l=3u
m4 4 10 9 9 mn w=3u l=3u
    m5 6 8 7 7 mp w=8u l=2u
    m6 1 8 7 7 mp w=60u l=2u
m7 1 4 9 9 mn w=30u l=2u
c1 4 1 cap
c2 1 0 10pf
    vdd 7 0 5
vss 9 0 -5
    v1 2 0 0
v2 3 0 0 ac 1
v3 7 8 2.2
.model mn nmos (level=2 vto=1 kp=35u lambda=0.02)
    .model mp pmos (level=2 vto=-1 kp=12u lambda=0.02)

    .param cap=8pf
    .ac dec 5 1 10meg
    .noise V(1) V2 10
    .probe ac vdb(1) vp(1) inoise onoise innoise outnoise
    .op
.end

该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为v2,输出端口为1,此时输出端接电容.
    根据HSPICE手册,我选择了.noise语句来分析该放大路的噪声.仿真得到的结果我不是很能理解,如在.lis文件中会有结果:
    **** total output noise voltage         = 933.5783a       sq v/hz
        transfer function value:    =  30.5545n       v/rt hz
            v(1)/v2                              =   1.5697
      equivalent input noise at v2         =  19.4657n       /rt hz

 **** the results of the sqrt of integral (v**2 / freq)
          from fstart upto    1.0000x      hz. using more freq points
          results in more accurate total noise values.

 **** total output noise voltage   =    2.3566m       volts
 **** total equivalent input noise =   19.1806u

以上各种数据都表示什么含义啊?
在仿真结果文件(.ac0)文件中还有 inoise /onoise /innoise /outnoise等结果,又是什么含义?
    而且我比较关注电路的噪声系数NF, 而NF可以用(total output noise voltage)/(total equivalent input noise)来表示吗?

网友:
    1.噪声系数NF,是输入点的信噪比(total output noise voltage)/(total equivalent input noise),和输出点的信噪比(total output noise voltage)/(total equivalent input noise)的比值

    2.
*** total output noise voltage         = 933.5783a       sq v/hz
.NOISE 的结果是 是V除以平方跟下的频率来表示的。
    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噪声密度。

    先回答一个,最近比较忙。我会记得这个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