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源芯片不用的输出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5-07-31):
如题,电源芯片选用的是TLE7368,其中有2路5V电源输出我不打算用,请问这两路输出我应该怎么处理?直接悬空有没有问题,芯片手册中貌似没有做这方面的说明,大家在做这类电源芯片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点评):
哪兩個 5V 輸出?Q_T1 和 Q_T2 嗎???

网友A:
独立的输入,是否要输入输出接GND?
没这样浪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输入,是否要输入输出接GND?
没这样浪费过。

多路输出,有些输出不需要用,不明白你的意思,无关浪费不浪费的

网友B:
照芯片方塊圖看來,Q_T1 及 Q_T2 輸出如果不用,應該是空接(Floating)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芯片方塊圖看來,Q_T1 及 Q_T2 輸出如果不用,應該是空接(Floating)就可以!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大师?是不是要看内部结构?
什么样的情况要做处理,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什么样的情况悬空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大师?是不是要看内部结构?
什么样的情况要做处理,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什么样的情况 ...

一般 LDO 不用的話,輸出腳位懸空Floating)就可以,但若是仍有輸入,LDO 沒有負載下還是有個靜態電流Quiescent Current)的損耗。所以會有二樓墮落(Fallen)兄所講,那種把輸入和輸出都接地的做法。

對 TLE7368 的架構來說,Q_T1、Q_T2 和 Q_LDO1 是共用一個 FB/L_IN 的輸入,如果把輸入接地,連帶的也會讓 Q_LDO1 沒有輸出,所以只能將輸出空接。

其實,沒用到的電源輸出,如果芯片資料沒有特別註明的話,一般懸空Floating)就好。墮落(Fallen)兄所講,那種輸入和輸出都接地的做法,是看過有芯片建議。但一般如果資料上沒講,我比較不敢那樣做。因為我們並不清楚芯片內部實際的電路結構,有時那樣做會造成芯片損壞或功能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LDO 不用的話,輸出腳位懸空(Floating)就可以,但若是仍有輸入,LDO 沒有負載下還是有個靜態電流 ...

谢谢狗狗版主,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路输出,有些输出不需要用,不明白你的意思,无关浪费不浪费的

就是独立的输入输出,接GND
如果非独立的,对于电源来说,可以不管,N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独立的输入输出,接GND
如果非独立的,对于电源来说,可以不管,NC即可。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