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怎么拼版

楼主(2015-07-31):
请问DXP怎么进行拼版设置,有没有一个详细的步骤文档资料。

网友:
一个PCB板为了生产进行的拼板,只需在板框层复制板框,标明方向,工厂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若是两个PCB板合成一个板子的话,粘贴复制板框内的所有东西,再复制更改下板框就可以了。

网友:
了解一下,我记得有专门拼版的选项来着

网友:
关于拼版, 我给的建议如下图:1. 机械层1 为板外框
2. 机械层2 为拼版示意图

看附件
1U_A2_Top 丝印.pdf (91.19 KB, 下载次数: 19)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