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properties中filter by显示空白,怎么解决

楼主(2015-07-31):
公司一台电脑出现了上图片中filter by中空白的情况,软件无论是升级还是重装都无法解决·············哪位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2015-10-27):
猜測可能是 C:\Cadence\SPB_16.x\tools\capture\prefprop.txt 文件損毀。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6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可能是 C:\Cadence\SPB_16.x\tools\capture\prefprop.txt 文件損毀。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 ...

不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啥问题,重装软件都没用,重装系统管用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又莫名奇妙的没了,已经放弃了,改用别的电脑编辑了,谢谢大师的回答。

网友B(2021-08-08):
终于搞定,找到解决方案了!亲测亲用亲解决!
当你双击“Capture.exe”打开原理图工具后,界面下面会显示一段文字,显示INI File Location...(如下)
“INI File Location : \Cadence\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_CIS/16.6.0/capture.ini”;
那么可以根据以上路径,到D盘对应文件夹里找到对应的16.6.0文件夹,进入此文件夹,可以看到有capture.ini和prefprop.txt等文件。
此时,将一个完整的prefprop.txt文件拷贝进来替换此文件,大功告成!!!(可以直接下载附件中的文件进行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定,找到解决方案了!亲测亲用亲解决!
当你双击“Capture.exe”打开原理图工具后,界面下面会显示 ...

感谢感谢,虽然不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希望能给其他遇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提示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定,找到解决方案了!亲测亲用亲解决!
当你双击“Capture.exe”打开原理图工具后,界面下面会显示 ...

你说的这个文件夹里没有prefprop.txt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