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某个网络设置为像allegro这样显示?

楼主(2015-08-01):
本人用的版本是AD14,现有几个问题想像大家请教。
① 如何设置某个网络的飞线像allegro那样的显示效果(中间是十字形的叉叉)?如下图
②如何知道整个板子还有多少个网络、多少个引脚没有连接的?
③有的时候,板子上IC引脚的中心间距是7Mil,而线宽跟线距规则里面设置的是10mil,这样就不符合规则,从芯片脚拉线不好拉,该怎么解决?
④如何把负片显示的板子变为正片显示?
⑤如何设置负片显示?

如何改成正片显示

如何改成正片显示

网友:
① 如何设置某个网络的飞线像allegro那样的显示效果(中间是十字形的叉叉)?
RE:AD不需要那樣,可以实时显示网络名,如果还不满足可高亮,着色!
②如何知道整个板子还有多少个网络、多少个引脚没有连接的?
RE:这个功能是有的:快捷键RB 在Report里面可导出许多报告
③有的时候,板子上IC引脚的中心间距是7Mil,而线宽跟线距规则里面设置的是10mil,这样就不符合规则,从芯片脚拉线不好拉,该怎么解决?
RE:设一个rule area 就可以了
④如何把负片显示的板子变为正片显示?
RE:如果只是显示的话,觉得没必要,可以有3D模式下单层看,如果是负片改正片改叠构
⑤如何设置负片显示?
RE:不明白何为要用负片显示,没遇到过!

网友:
④如何把负片显示的板子变为正片显示?

网友:
修改plane 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