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TRANSFORMER理想变压器模型怎么写,或则怎么调用?

楼主(2015-08-01):
TRANSFORMER理想变压器模型怎么写,或则怎么调用?

网友:
Lxxx n1p n1n ... nNp nNn TRANSFORMER_NT=(nt1, ... , ntN)  Parameter          Description Lxxx

Inductor element name. Must begin with L, followed by up to 1023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n1p n1n ... nNp nNn

Positive and negative terminal node names.

The number of terminals must be even. Each pair of reports represents the location of an inductor. TRANSFORMER_NT

Number of turns values. These parameters must match the number of inductors.

SPICE里只有理想的变压器模型,上面是语法。

网友:
Hspice help中有各种各样的语法,自己去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