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应该接电容吗

楼主(2015-08-01):
我一般都串0R电阻或磁珠,不知道应不应该串电容啊

网友:
用电容会比较好,平衡电平

网友:
    看到很多的音频板子上用的是电容

网友:
    不同情况,处理不一样的。
    两个地之间串电容,这个用在不同的地之间。对这种用的不多,不做评论。

    同一个电源,也分情况的;根据板子上频率分布。
    单点接地或0R电阻,适用于低频,频率低于磁珠的有效频率范围,用磁珠已经无意义,磁珠比电阻贵多了;另外,磁珠的直流电阻比0R电阻大多了,这样会造成两个地不是一个平面。因此,对于没有高频的板子,个人偏好用单点接地。
用磁珠隔离,适合频率高的板子。

    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模擬電路沒有獨立的供電系統,必須和數字電路共用電源。

    你們叫他用電容把地隔開,不就鼠定囉??? ...

虽然,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超级狗说的对。如果数字地和模拟地,最后还是连在一起的话,那么电容又有什么用呢?模拟地从电源端拉出来不要和数字地连一起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A:
因為樓主說,他原來用的是零歐姆電阻或磁珠,所以詢問的應該是模擬地和數字地接在一起的方式。

不是模擬地和數字地分割隙縫間,用縫合電容Stitch Capacitor做高頻短路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樓主說,他原來用的是零歐姆電阻或磁珠,所以詢問的應該是模擬地,和數字地接在一起的方式。

    不是模 ...

谢谢。我是不确定电容在这个地方起什么作用,当时写的时候没说清楚。

网友:
    大家用0欧电阻 都是什么封装的

    看分割電路所需的電流大小而定!

网友(2015-09-01):
    不用串联吧  一般串联电容是隔离保护的   模拟和数字单点地就行

网友(2015-12-05):
    这样有没有可能造成地平面不一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