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与Allegro交互布局

楼主(2015-08-02):
激活orcadallegro的交互程序

1. 打开原题图,Options->Preference在Miscellaneous里勾选:

2. 同时打开OrCAD原理图设计界面及Allegro PCB Design界面。在Allegro PCB Design里要激活Place->Manually命令,此时用鼠标左键选中OrCAD原理图中的元件,右键->PCB Editor Select(Shift+S),此时在右侧的Place命令框的预览窗口就会出现该元件的封装预览,把鼠标移至元件放置去,就会出现该元件封装。

网友A:
这文章好熟悉 一字不差  转着转着 出处都木有了 O(∩_∩)O~

网友:
能反其道而行吗,就是allegro中选取元器件在orcad中高亮

网友B:
@usm4glx
反过来在ALLEGRO中选择元件,使Capture中对应元件高亮的方法(16.6版本中确认OK):
同时打开capture 和 allegro 相关联的图纸,在allegro中用 Hilight命令高亮所需要选择的器件,则在capture中对应的原理图图纸会被打开,同时选择相应的元件。
   注意:是用Hilight命令高亮,而不是用assign color高亮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m4glx
反过来在ALLEGRO中选择元件,使Capture中对应元件高亮的方法(16.6版本中确认OK):
同时打开ca ...

验证Ok,不过确实不灵活,但好歹有

网友:
    还以为是遇到问题了,原来是分享贴...

网友:
    不错!加深点印象..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A:
这文章好熟悉 一字不差  转着转着 出处都木有了 O(∩_∩)O~

    好像在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