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疑惑,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5-08-02):
最近小弟接到一个项目,8层板,核心mcu是0.4mm pitch的bga,因为间距太密,需要盲埋孔设计,小弟原来很少做盲埋孔设计,因此来论坛虚心请教:1.我看了看论坛一般的厂家做HDI可以做到2+n+2,现在小弟想能做3+n+3吗?或者N+n+N?有没有这样的盲埋孔技术呢?2.一般的盲埋孔,孔径和焊盘最小可以取到多少?盲孔与埋孔同网络最小焊盘间距多少,不同网络最小间距多少?
3.如图所示,希望大神们帮忙分析下,看看这个BGA用几阶盲埋孔比较合理。多谢!!!

HDI-MCU

HDI-MCU

网友A:
阶数越多成本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阶数越多成本越高

请您能说的具体些吗?如图那个0.4mm pitch的BGA做几阶合适呢?

网友B:
目测要二阶才能出完线, 8层的话,运用12,23,36,67,78的孔,盲孔4/10mil, 埋孔8/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要二阶才能出完线, 8层的话,运用12,23,36,67,78的孔,盲孔4/10mil, 埋孔8/16

请给小弟指点迷津,如果用2阶的话,可以fanout出第三排的pin,可是第四排如何处理呢?

网友C:
一般的手机板都是2+6+2或者3+4+3,最差的手机版用1+6+1,pitch也是0.4mm,好一点的板厂不管是几阶板都是可以做的,价格会逐倍增加。你这个bga上面应该有很多不用的pin,也会有一些连片的电源pin&GND_PIN,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多两阶就可以fan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手机板都是2+6+2或者3+4+3,最差的手机版用1+6+1,pitch也是0.4mm,好一点的板厂不管是几阶板都是可 ...

外层的PIN用激光盲孔从2&3层fanout出来,内层pin用盲孔&机械埋孔从内层fanout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给小弟指点迷津,如果用2阶的话,可以fanout出第三排的pin,可是第四排如何处理呢?

等大师来指教吧,小弟等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手机板都是2+6+2或者3+4+3,最差的手机版用1+6+1,pitch也是0.4mm,好一点的板厂不管是几阶板都是可 ...

2+6+2或者3+4+3,1+6+1 啥意思啊,求详解

网友D:
8层的话,盲孔4/10mil, 埋孔8/16 最小了  其实也要看你层面是怎么安排了!TOP/GND1/LAY1/GND2/VCC/LAY2/GND3/BOT
盲孔就可以1-2   8-7   埋孔就是2-7  2-6  7-3  就够了没必要一层一层转!
仅供参考!

网友E:
盲埋孔,一阶,二劫,n阶都可以做,只是价格越来越贵。我曾今做过一块8层板(台湾客户,板厂也是客户自己找的台湾板厂),因为MCU特殊原因只能使用1-2,2-3,3-4,4-5,5-6,6-7,7-8的孔。孔的大小是4/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盲埋孔,一阶,二劫,n阶都可以做,只是价格越来越贵。我曾今做过一块8层板(台湾客户,板厂也是客户自己找 ...

请问如果要是按照大神的设计,直接都做叠孔1~8岂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层的话,盲孔4/10mil, 埋孔8/16 最小了  其实也要看你层面是怎么安排了!TOP/GND1/LAY1/GND2/VCC/LAY2/GN ...

大哥1阶真走不出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手机板都是2+6+2或者3+4+3,最差的手机版用1+6+1,pitch也是0.4mm,好一点的板厂不管是几阶板都是可 ...

谢谢大神指教,我看了看内部pin也好多走线,刚才试走了下,感觉3阶还是靠谱的,不过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了。我在设计的时候,bga以外的部分1-4做叠孔,4-5做钻孔(就这两个层,有必要还用钻孔吗?),5-8做叠孔,是这样好呢,还是1-2,2-3,3-4,这几个孔分开,然后再分别连接好呢?(这样做感觉好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必要有通孔吗?会不会增加成本?

网友(点评):
我很赞同楼上说的做法!表地层是应为太密了才用激光孔!内层你还用激光孔一层一层去换不是自找麻烦啊!用机型孔就好了! 成本盲埋孔肯定更贵了!通孔是必要的!比如说多个gnd层用通孔贯穿才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教,我看了看内部pin也好多走线,刚才试走了下,感觉3阶还是靠谱的,不过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

标准的8层2阶板里面有1-2,1-3,2-3,6-8,7-8,6-8这6种激光盲孔,3-6这一种机械埋孔。非常不建议用叠孔,孔一定要分开再连接。

不建议再添加通孔。可以用相切的1-3,3-6,6-8,代替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2或者3+4+3,1+6+1 啥意思啊,求详解

对应为10层2阶,10层3阶,8层1阶。最牛逼的是苹果手机主板:N层n阶,简称anylayer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8层2阶板里面有1-2,1-3,2-3,6-8,7-8,6-8这6种激光盲孔,3-6这一种机械埋孔。非常不建议用叠孔,孔 ...

那大神的意思就是说,三阶激光盲孔应该有1-4,1-3,1-2,2-3,3-4,8-5,8-6,8-7,7-6,5-6 ?机械埋孔4-5?请问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8层2阶板里面有1-2,1-3,2-3,6-8,7-8,6-8这6种激光盲孔,3-6这一种机械埋孔。非常不建议用叠孔,孔 ...

您好,请问相切厂家是允许的吗?还有1-3,6-8这两种盲孔可以叠加在一起吗?就是视觉看上去在同一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8层2阶板里面有1-2,1-3,2-3,6-8,7-8,6-8这6种激光盲孔,3-6这一种机械埋孔。非常不建议用叠孔,孔 ...

12算一阶,23又算一阶,所以是二阶,但是13又算哪一阶啊?激光孔可以直接从第一层到第三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神的意思就是说,三阶激光盲孔应该有1-4,1-3,1-2,2-3,3-4,8-5,8-6,8-7,7-6,5-6 ?机械埋孔4-5?请问我 ...

8层3阶就是你说的这样。不干涉的异层via当然可以叠加,视觉重叠,其实没有重叠的。同层同net的via之间可以相切。same net space中via tovia设置0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算一阶,23又算一阶,所以是二阶,但是13又算哪一阶啊?激光孔可以直接从第一层到第三层?

可以的,苹果主板(10层)上的激光孔可以从top打到bott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苹果主板(10层)上的激光孔可以从top打到bottom

哪还分什么激光孔跟机械孔啊

网友:
我司用的埋盲孔大小5/10mil,8/18mil,共参考。
个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还分什么激光孔跟机械孔啊

是这样的,机械孔是一次性钻多层,4-6是L4直接钻到L6。           而激光孔L1到L3是先打L1到L2,然后L2到L3,然后压和在一起。激光孔1-3和叠在一起的1-2&2-3在做板的时候制成是一样的。
工序的繁琐与否,决定了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机械孔是一次性钻多层,4-6是L4直接钻到L6。           而激光孔L1到L3是先打L1到L2,然后L2到 ...

我感觉激光孔应该是先压合中间层激光一次,然后电镀填平了以后,再继续压合外面的,然后再激光,再电镀填平,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