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滤波器为什么会有特征阻抗一说吗?

楼主(2015-08-03):
滤波器设计时有个重要的参数是阻抗,如输入阻抗或者输出阻抗,等,还有电容的等效ESR等,这个我还真没搞明白,有比较专业的老大来个权威的解释如何,感谢啦!

网友:
这个玩意儿很重要。其中我有两次遇到滤波器、电源、负载三者不匹配的问题。不匹配会导致电源不正常,如出现抖动,电压很不稳定,甚至出现类似于谐振的现象。只要去掉滤波器 或者更换其他类型的电源就无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至于相关的概念的话,建议那本电磁场理论看下,专门有一章是讲解特性阻抗的。

老大,高大上的东西,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啊,有接地气一点儿的吗?通俗的.

网友:
你说的阻抗就是普通阻抗吧。。特征阻抗是传输线的概念,PCB上的阻抗控制的就是特征阻抗。其实我也不懂特征阻抗

网友:
特征阻抗不是纯阻性阻抗,滤波器比如低通滤波器是将很高频的信号滤掉,如果阻抗不匹配会有信号完整性问题,馈到源端产生影响。比如开关电源和d类功放的末级巴特沃斯滤波器

要是有详细的资料介绍就好了。

网友A: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不同的PI型滤波对应了不同的输入和输出阻抗的要求。
下午有时间找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老大,还是你比较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不同的PI型滤波对应了不同的输入和输出阻抗的要求。
下午有时间找下看有没有相 ...

版主,找到资料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找到资料了没?

暂时没有找,最近接到MCU的项目,在写代码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