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打包同一个封装会产生不同位号的问题

楼主(2015-08-03):
2金币
使用DX时,有多个的运放,打包后希望在同一个IC里面的4symbol产生同一个位号,而不是产生不同的位号。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制作symbol的时候使用part属性就可以了。比如你有四个一样的gate,就设为part=4。在packager的时就会自动命名为一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symbol的时候使用part属性就可以了。比如你有四个一样的gate,就设为part=4。在packager的时就会自动命 ...

十分感谢

网友(2015-09-09):
同问,我都是等着他自动编完了在手动调整。 这个有没有什么好方法预先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