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疑问

楼主(2015-08-03):
1、  查板后的修改意见有的是需要增加电容,这个电容是Layout工程师自己要加的吗?还是说原理图上有明确的要求需要加电容。
2、  DDR的滤波电容一般加在什么位置?
求大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1.正规的流程应该是原理图修改完后更新netlist导入layout。也建议这么做,因为设计文件的归档是要原理图和PCB设计文件匹配的。
2.DDR颗粒的BGA上有很多电源pin脚,小容值电容优先靠近这些pin脚,其中离电源源端越远的地方意味着环路电感相对越大,优先考虑多放电容在这些脚上。大容值电容则可以相对稍远于小容值电容,但依然要满足尽量近原则。

网友:
Cousins已经回答的非常好啦,我再说说加电容的问题吧。layout工程师也是可以建议加减电容的,一个是看您仿真的结果和经验;另外就是看您layout的情况,在一些跨分割的地方,也需要有所考虑加电容。有利于EMC。

网友:
具体要看芯片的噪声要求Vref要求自然高,她作为参考电压,看您layout的情况,在一些跨分割的地方,也需要有所考虑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