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双面贴片,类似手机工艺的通孔产品,如何规划走线通道

楼主(2015-08-03):
  • 最近在练一下密度稍高的双面贴片产品,发现打孔的通道严重不足,有些器件正对着,又有结构限制,但又不能用盲埋孔,各们有什么经验可以让小弟学习一下?
  • 比如之前大一些的板子,反面器件不多,GND可以随意打孔,但双面器件高密度板是不是先要把电源的孔或地孔先打好?

或者密度比较高的区域先FANOUT ??

  • 第一次练习这种方式,有点不习惯,有没有更好的操作流程,希望各们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
    优先处理关键信号,重要信号、电源,边布线,边调整布局。

网友:
    通孔板的话,还是先fanout BGA吧,然后挑选敏感信号线,分配层面空间,该包地的包地。然后电源星形走线(走BOTTOM表层次表)。最后普通信号线就是连连看了。
    看着产品没有用到屏蔽罩,规划好就ok了。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还是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