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能不能把PCB旋转任意角度。

楼主(2015-08-03):
如题,急。。。。

网友:
可以 不过旋转之后有些走线有可能丢失一部分 需要稍微再走一下

楼主:
怎么转呢 ,麻烦说一下方法

网友:
    这个不可以

网友:
    可以的,这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选中元件,点击右键选spin

网友:
    可以把板框看成一个器件,旋转任意角度,不就相当于器件转了么

网友(2020-12-25):
    好像没有办法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