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平面谐振分析的对象和频段选择疑问

楼主(2015-08-03):
    之前看过一个谐振分析的例子,背景如下:
    板层叠为:Top-GND02-S03-GND04-Vcc05-S06-GND07-BOttom,选择仿真的两个平面对象为VCC05,GND07,分析频点为1M~1Ghz,高速信号位于S06,信号频率为625M;仿真的结果出现的谐振频率为607M和828M;在仿真优化的时候两个频点都做了优化;
    疑问是:
    1:信号的频率为625M,为何828M的谐振点也要优化呢?这样的频率差异会产生影响?如果828M都需要优化,那么对625M信号,实际需要优化的谐振频率范围经验值应该是多少?是否有经验法则?
    2:对于谐振平面的仿真对象选择,只需要仿真信号处在电源地平面之间的情况?例如对于GND04与VCC05耦合更好,不需要仿真GND04与VCC05对S06的影响?

网友A:
    给谐振区一个良好的返回路径就能去除很多个频点。不需要专门针对一个频点去下电容或合并plane的动作。

网友B:
    问题2 ,同样疑惑,我目前做法是所有平面都仿,谐振全干掉!期待明白人给个解释。

网友B:
    问题1 ,是关键看信号上升边缘包含的频谱成分,一般用0.35/Tr 来计算这个频域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 ,是关键看信号上升边缘包含的频谱成分,一般用0.35/Tr 来计算这个频域范围。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这个经验公式好像是估算信号的带宽,你的意思是整个带宽内的频率都需要关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2 ,同样疑惑,我目前做法是所有平面都仿,谐振全干掉!期待明白人给个解释。

    这样做起来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谐振区一个良好的返回路径就能去除很多个频点。不需要专门针对一个频点去下电容或合并plane的动作。

版主!那第2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取舍啊?不会真的是所有的平面均需要仿吧

网友:
    仿真相邻层的就好了。
    顺带说一句,PDN做好了,谐振不必过多在意,如果谐振区没有临近的频谱能量的话。

网友C:
    现在很多文章都是为了仿真而仿真,不是冲着解决问题去的;828M处不一定就会有问题,优不优化看你;信号在06层,那么该信号处在05和07之间的谐振腔内,所以只需要仿真05和07,其他的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文章都是为了仿真而仿真,不是冲着解决问题去的;828M处不一定就会有问题,优不优化看你;信号在06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刚好解决了我的疑问,像你说的,现在的很多书,一到关键的地方基本不会去延伸,所以看着很累。

网友(2015-10-30):
    这个谐振分析是否有设置电容模型?考虑去耦电容的影响了吗?

网友:
    諧振模式沒有, 雜訊模式可以加入雜訊源及解耦電容進行分析

网友:
    真东西人家不会拿出来的,就是有人要分享也会被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