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WIN10后allegro 16.6出现异常

楼主(2015-08-03):
    电脑从WIN7升级到WIN10, allegro 可从使用,但在PCB EDITOR 对齐零件或在Slide走线时,鼠标会跑到option栏,导致使用时非常不方便。 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

网友A:
    看下控制面板中鼠标属性的指针选项下是不是勾选了取默认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控制面板中鼠标属性的指针选项下是不是勾选了取默认按钮?

谢谢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