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第五期培训感悟

楼主(2015-08-03):
    报了几次名终于被选上了,早早的背着电脑就赶过去了。在这之前自己也自学了一段时间,发现进度很慢,遇到问题要好久才能解答。
    提前几天都开始研究杜老师发的例子,从原理图到PCB板。

    经过杜老师一下午的讲解,此前心中的一些疑惑得到了很好的解答。
    下面是我上课及的老师的PPT:

    1.        DM8168数字媒体
    2.        支持HD to HD 双32位DDR3-1600  两个千兆以太网
    3.        DDR模块设计  静态SRAM QDR SRAM
    动态DRAM   DDR3 SRAM
    4.        DDR3 数据线不需要终端匹配,地址线需要终端匹配   内核电压1.5V
    读写平衡,时钟线和其他线的差别
    布线基本要求:特征阻抗:单线50欧、差分100欧 注意保持阻抗连续,内外层相差不超过0.5欧
        数据线同组同层,优先以地平面为参考,中间不能掺杂其他任何信号
         信号线少换层,尤其是数据线、时钟线不超过2个过孔,所有信号间距至少满足3W原则
         Vref电源走线线宽推荐不少于20mil,与同层其他信号层最好20mil以上
         所有DDR洗好距离相应参考平面至少30-40mil
    n  等长要求(推荐以layoutGuide为准、以仿真结果为准)
    n  数据线以DQS为基准等长,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以时钟为基准等长。
    n  布线等长要求  数据线最大要超过2500mil  组内误差 +/-10mil
    n  地址线误差范围控制在+/-50mil
    n  差分线误差+/-3mil
    5.        地址线采用Fly-By,分支的过孔到管脚长度尽量短,长度在150mil左右。
    6.        上拉匹配电阻放在最后一个DRAM末端,与DRAM走线长度不超过500mil 上拉的VTT电源与芯片相同
    7.        DDR2总线拓扑T型,DDR3拓扑Fly-By
    8.        DDR3 时钟与数据的误差  看芯片手册为准
    9.        过孔单边最小4mil
    电源:
    1.        电源PCB设计考虑一下问题
    n  载流能力
    n  电源通道
    n  滤波
    2.        影响载流能力的几个关键因素
    n  线宽
    n  铜厚  不要超过3Hzo
    n  温升,导线产生的温度对系统的影响
    n  层面:外层比内层通过的载流能力要大
    3.        布局基本要求
    n  确定本模块在PCB板上的位置;是一个强烈的EMI辐射源!远离时钟,接口等敏感器件
    n  核心元件,输入整流、滤波、开关管、控制电路、输出滤波
    n  开关管:布局紧凑
    n  输入滤波:紧靠开关管,确保做到先到滤波在进入开管管
    n  控制电路的采样电路:采样电阻放在输出滤波与比较电路的中间;布局时保证采样电路尽量的靠近芯片管脚
    4.        布局顺序
    n  开关管部分尽量粗短,一般用覆铜实现
    n  控制电路的采样:模拟信号,采样点在输出滤波之后,如果有电路采样和电压采样,布成差分线的紧耦合形式,采样尽量短,减少受干扰的空间。
    n  开关电源下方不要走其他信号线。
    5.        DVI接口
    n  特性阻抗:单线50  差分 100,优先以地平面为参考
    n  参考层被改变,50mil范围内需要有回流过地孔
    n  四对差分线对内长度误差小于5mil
    n  机壳地与任何信号间距大于80mil
    6.        USB设计
    n  特性阻抗:90
    n  与其他信号线间距大于20mil
    n  5V电源电流约为500MA,线宽大于30mil
    n  机壳地应与任何信号间距大于80mil通过高压电容或磁珠和板内数字地相连
    n  RJ45设计要求
    Ø  变压器靠近RJ45
    Ø  变压器下面挖空,不走任何线
    Ø  差分线内长度误差小于5mil对间误差小于20mil
    Ø  四对差分线间距大于20mil
    7.        SD卡
    n  所有信号线以时钟为基准+/-30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