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有问必答!给新手些指导,高手相互交流!

楼主(2015-08-04):
相信好多朋友在PCB交流群中遇到过我(博爱),在我有限的年纪里留些东西给大家,在这儿给大家开个专题吧!AD,padsallegromentor EE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有问必答,高手也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
    支持,我就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B:
    牛人纳!学了这么多软件  顶下
请教个问题!allegro
    做盲埋孔的时候我们转换层面中间有那么一小段线(如图下)!我想统一固定一个值如12mil  我现在是可以随意拉长!对fpga不好fanout!请问怎么来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犀利~支持下~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我就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纳!学了这么多软件  顶下
    请教个问题!allegro
    做盲埋孔的时候我们转换层面中间有那么一小 ...

你是想让两孔相切,线段最短化么?可以设same net过孔间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让两孔相切,线段最短化么?可以设same net过孔间距!

    你这只是设置规则同信号V-V 的间接不能下于多少不然会有drc!  我要的效果是不管你怎么转动两个via 的线段就是12mil 不会拉长也会缩短的!

网友D:
    以后有问题都可在这里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设置规则同信号V-V 的间接不能下于多少不然会有drc!  我要的效果是不管你怎么转动两个via 的线 ...

    两个孔一起移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有问题都可在这里上吗

    是的,有问题找我,看到就回你了!

网友E:
    支持下,给楼主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下,给楼主点个赞

多谢了!

网友F:
我最喜欢楼主这样的人了。给个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喜欢楼主这样的人了。给个赞吧。

多谢了!

网友:
出Gerber的时候,drl是针对规则钻孔,也就是常说的圆形钻孔,rou后缀的是针对不规则的钻孔,也就是非圆形钻孔;
对于这点我想请教一下:我的板子上有椭圆形钻孔,出rou的后并没有显示椭圆形钻孔,用CAM350打开rou文件后是空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知道这种情况,CAM350读取不了.rou文件的数据,用AD导入Gerber后可以看到.rou文件是有数据有异形孔的,所以我一般也没有理会它,板厂现在一般都不用Cam350都用Genesis了;在Genesis中也是可以看到有数据的!

网友G:
我今天用16.6 出GERBER (ART 和 DRL 文件)但是用CAM350导入后比例不是1:1 。.DRL文件被放大了许多。需要说明的是我导art的精度跟导ncdrll的精度取得一样(5,5),在cam350里 .drl被放大了许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家帮忙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用16.6 出GERBER (ART 和 DRL 文件)但是用CAM350导入后比例不是1:1 。.DRL文件被放大了许多。需要 ...

用CAM350导入时不要直接选Finsh,选next后看自动识别的格式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要手动改下格式再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H:
    我有一份.dsn的原理图文件,但我电脑只装了cadence15.7,怎样可以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份.dsn的原理图文件,但我电脑只装了cadence15.7,怎样可以打开呢?

用高版本的打开后另存为16.2版本,再用15.7版本就能打开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种情况,CAM350读取不了.rou文件的数据,用AD导入Gerber后可以看到.rou文件是有数据有异形孔的,所 ...

CAM350是可以读取.rou文件的数据,就看你会不会导咯!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CAM350是可以读取.rou文件的数据,就看你会不会导咯!如下图所示:

请赐教!

楼主:
    刚摸索出来的!分享给你!CAM350读取.rou文件步骤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摸索出来的!分享给你!CAM350读取.rou文件步骤
1.Allegro的NC Route文件不能直接自动导入到CAM350中 ...

    能否把图片再加载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把图片再加载一下~~谢谢

刚摸索出来的!分享给你!CAM350读取.rou文件步骤
1.AllegroNC Route文件不能直接自动导入到CAM350中,自动导入Gerber时取消.rou文件的导入

2.如下图导入Mill Data

3.设置如下:步骤4注意要与导出Gerber时的格式一致;重点第3步;

4.导入时注意有如下提示:系统默认把size改为93mil了;

5.导入后把NC Tool93改小就可以了!
如下图绿色为导入后的异形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刚摸索出来的!分享给你!CAM350读取.rou文件步骤

感谢费心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费心制作

网友(2015-09-14):
支持一下。lz好人。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