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 EDA有问必答!给新手些指导,高手相互交流!

楼主(2015-08-04):
相信好多朋友在PCB交流群中遇到过我(博爱),在我有限的年纪里留些东西给大家,在这儿给大家开个专题吧!AD,padsallegromentor EE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有问必答,高手也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
AD9负片层显示如何正片显示或者说跟平常显示不同,我曾见过一次那样的板子,自己不会设置 。另外,负片层怎么走电源线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负片层显示如何正片显示或者说跟平常显示不同,我曾见过一次那样的板子,自己不会设置 。另外,负片层怎 ...

不理解你的描述,上传个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9负片层显示如何正片显示或者说跟平常显示不同,我曾见过一次那样的板子,自己不会设置 。另外,负片层怎 ...

负片层,所画的线都是要被腐蚀掉的,不画线的,保留。
所以,画线将某一网络区域圈起来,双击这个区域,把这个区域定义为该网络即可。
对于负片层分割后,我习惯将不同的网络,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以便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片层,所画的线都是要被腐蚀掉的,不画线的,保留。
所以,画线将某一网络区域圈起来,双击这个区域, ...

楼上兄弟解释的很到位,但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的确不是那个意思,比如反焊盘,正常显示为空的区域,如何设置,反焊盘自动显示为类似region的样子。

网友C:
类似下图的显示,应该跟软件自身设置没有关系。

网友D:
看图设置,应该是你要的效果。

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下图的显示,应该跟软件自身设置没有关系。

这个默认的都是显示的这样,还要怎么设置??
木有遇到过。
上个回复。是说怎么作负片层的电源分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下图的显示,应该跟软件自身设置没有关系。

看图设置,应该是你要的效果。

图像

楼主:
楼上兄弟贴出的图示应该就是你要的效果,负片正常显示的是正片,如上图示选择Soid Net Colored就是一般的正片显示,如果选择Outlined Layer Colored就是你所要的负片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是那个意思,比如反焊盘,正常显示为空的区域,如何设置,反焊盘自动显示为类似region的样子。

楼上兄弟贴出的图示应该就是你要的效果,负片正常显示的是正片,如上图示选择Soid Net Colored就是一般的正片显示,如果选择Outlined Layer Colored就是你所要的负片效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图设置,应该是你要的效果。

谢谢,谢谢!困扰好久了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困扰好久了 ,多谢大神!

客气了,多学习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