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 EDA有问必答!给新手些指导,高手相互交流!

楼主(2015-08-04):
相信好多朋友在PCB交流群中遇到过我(博爱),在我有限的年纪里留些东西给大家,在这儿给大家开个专题吧!AD,padsallegromentor EE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有问必答,高手也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A:
DX Designer原理图可以转换成ORCAD原理图吗?可以附图学习一下吗?

网友B:
搏爱,大师,请问在实际使用中,EE,ALLEGRO效率那种更高一些,在工程变更时,更不容易出差!谢谢!

网友:
我来顶一顶啊

网友:
    群号是啥,求加入

网友C:
    之前用的2005版画的原理图,现在需要在2007.9.4版画PCB,请教MENTOR大师如何将2005版的project转移到2007.9.4版本上继续使用。不想重新再画一次了,原理图太多了。跪求方法,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 Designer原理图可以转换成ORCAD原理图吗?可以附图学习一下吗?

    DX中新建工程后可直接导入dsn文件,建议orcad另存16.2版本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搏爱,大师,请问在实际使用中,EE,ALLEGRO效率那种更高一些,在工程变更时,更不容易出差!谢谢!

两个软件都很严谨,主要还是自己思路要严谨,养成好习惯!人人觉得还是EE的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的2005版画的原理图,现在需要在2007.9.4版画PCB,请教MENTOR大师如何将2005版的project转移到2007.9. ...

这个转换步骤很繁琐,先打包,再转中心库,再用9.4版本的转换工具转换!

网友D:
    教下DDR在EE下面怎么设置,才可以快速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下DDR在EE下面怎么设置,才可以快速布线

首先DDR等长理论基础要了解,其次才是软件应用;规则设好用EE的自动布线,其它工具的自动布线是没法比的;效率会很高的!三两句也给你请不清楚的!先把等长规则学好吧!

网友B:
    大师说的比较中肯!专业!  有空快快写书或视频教程,我找美女帮你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说的比较中肯!专业!  有空快快写书或视频教程,我找美女帮你录音!

    过奖了!以后闲下来了找你帮忙,录个视频啊!

网友E:
    请教一下,mentor expedition 2005版本的pcb是否可以转换为allegro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mentor expedition 2005版本的pcb是否可以转换为allegro的版本?

    通过PADS中转下,先转为PADS再转成Allegro!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过PADS中转下,先转为PADS再转成Allegro!

麻烦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些,谢谢!

Mentor先转成PADS,PADS再转成Allegro,具体转换方法网上很容易就能找到!

网友B:
EE转成PADS,这过程会掉网络吗?保险系数高不高?谢谢!到时找一个小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转成PADS,这过程会掉网络吗?保险系数高不高?谢谢!到时找一个小板子试试。

一般网络是不是会丢的!

网友:
请教dxdesigner怎么把dxdatbook里的自定义属性出到bom里面,比如制造商,料号什么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