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培训心得体会

楼主(2015-08-04):
       关注论坛培训几个月了,终于在7月成行,从广州赶往深圳参加培训。
       这次培训的主题是HDTV的设计实战,基于TI的ARM+DSP8168芯片,从布局上讲,先外而内的摆放接口器件及电路,然后根据CPU出线确定最小系统的位置。
一、8168板分析
1.由于要过CLASS B,表里层不可以走线,中间2层走线不够,所以将第5层抽出来做信号层,从而出现比较奇怪的叠层结构
2.双通道DDR3,采用的是fly-by拓扑结构,用眼图实例告诉我,DDR3走fly-by比T型结构更合适,波形更接近方波,信号更加平滑
3.由于EMC对信号辐射要求很严格,机壳地与电源地不可以直接连在一起,使用高压电容或者1816磁珠,并且外壳地下面不可以有数字地信号(层间耦合走了),必须挖空
二、DDR布局布线相关知识点
1.VREF属于电平敏感性信号,不是电流敏感性信号
2.DDR信号内缩30-40mil(相对于参考平面),防止信号向外辐射
3.DDR3一般使用时钟线做target,等长要求一定要参考芯片手册
4.注意看主控,是否支持write leveling ,即读写平衡
5.阻抗控制一定要连续,不一定要50欧,40、55都可以,应该是保证信号连续不反射
6.8168是0.65的球距,一般采用15_8的过孔,保证过孔单边最小距离 4mil,加工无压力
三、BGA知识
1.BGA过孔塞油
2.BGA最外2层直接扇出
3.叠层的时候,考虑层间间距尽量小,这样可以保证走线尽量细,扇出顺利
4.BGA器件周围间距3mm(推荐),最大5mm
5.优先走线层的选定,一般情况下,离那个参考平面近,优先作为参考平面,信号回流
四、电源知识
1.电源是基础,是DDR及高速信号的核心,电源的输入输出GND要连在一起,回路最小原则
2.电感平面下面不覆铜,防止有涡流产生自激
3.模拟信号用LDO,没开关噪声,利用散热,把多余的电量散出去
4.背面散热开窗问题,开整窗,不美观易短路,建议开小窗,美观实用
5.电源采样电阻的放置问题,这个着重看电流的走向和干扰因素
五、千兆网络变压器的处理
使用分离变压器,变压器底下全部挖空
使用集成变压器,管脚以上挖空,LED灯走线,不覆地进去,另外,如果有GND信号,直接拉出来连接上即可
       另外,我和我同事问了2个问题,由于6月培训,我没有参加,不知道有讲去耦电容的问题,经过杜老师讲解,推荐每个pin脚最好2个,容值相差100倍,每个电源至少一个 。
       后面我问了个关于PCIe的问题,经过几位大师的讲解,回来也翻看了相关知识,才深刻了解到,我们PCIe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现在手上又做了一个PCIe的项目,还是老问题,已经克服不了。但是,我已经采用其他的方式解决了,感谢几位大师的耐心解答。
       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很希望杜老师可以录一点视频,关于前期画板的准备工作,比如规则设置,叠层设置,BGA扇出评估等理论知识,后面的拉线是基本功问题,个人觉得,做layout都可以克服的,但是没那些理论知识和经验的支撑,做出来的东西质量难以保证。由于我从事的工作不是专业的layout,所以在这方面比较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