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请教下allegro 关于Pi仿真的细节问题

楼主(2015-08-04):
请教下各位关于PI仿真细节的问题:

1 在 Analysis Preferences窗口中我勾选了Calculate on Place 选项,在单节点仿真的时候也是有效的吗?

2 在仿真界面“Power Integrity Design & Analysis”界面下,右击电容选择Edit,有个可以估算Mounted inductance 值的,这个功能实用性怎样?他这个估算,会考虑你具体走线跟打孔情况么?

3 如果第二点中提到估算Mounted inductance 值时候软件不会考虑具体走线跟打孔情况,那我能不能认为相同封装下的贴装电感会是一样的?

感谢!

网友:
allegro PI option属于过去式了
换sigrity

网友:
cousins 版主非常好的建议,因为Cadence公司自己都不推这套方案了,主打Sigrity;
但是如果你真要用Allegro的仿真也是可以的。1是有有效的;2 这个功能还算可以,不会考虑走线和打孔的情况;3 可以认为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被逼上梁山了,sigrity目前常用的版本是多少?我有空可以试试。顺便问问,之前下了村田电容模型,后缀是mod,是否适合pi仿真,如果不适合,那是不是只有.txt那种模型才适合做这pi仿真?

网友:
mod是可以用的,这也是以spice语言编写的netlist